楼主(2018-09-21):
上升沿,从0变1的瞬时动作,如何记录这个瞬时动作的上升沿时间呢,用定时器完全来不及鸭

网友A:
為何要记录?
基本上趨近 0

网友B:
?是要記錄甚麼時候上昇緣動作嗎?

還是上升緣動作持續多久?

网友C:
理论上讲,这个时间无穷小,怕没有办法计算吧
如果确实要计算,可以这样整个计算,然后把T(用最小单位那个)传给D(带记忆的哈)试试看

网友D:
那不就是一个扫描周期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就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为ON,下一个扫描周期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F:
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网友G:
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   记录这个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記錄甚麼時候上昇緣動作嗎?

還是上升緣動作持續多久?

上升緣動作持續多久,PLC发送上升沿信号给板卡,板卡返回EOT信号 记录这段时间

网友H:
记录它干嘛呢?就是一个扫描周期,你可以通过软件看到当前PLC的扫描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记录它干嘛呢?就是一个扫描周期,你可以通过软件看到当前PLC的扫描周期

是要记录上升沿信号输出SOT 到 返回EOT的时间,单位是毫秒级的

网友I:
要說明你的用途,網友才能更精確的回覆你。
若是你要直接傳送信號給外部用的話,外部應該會收不到。
來不及反應。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J:
记录这么短的时间,做何用?难道是所谓的超高速机器。每小时产量几百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记录这么短的时间,做何用?难道是所谓的超高速机器。每小时产量几百K的?

并不是 , 就是利用PLC发出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信号(每隔几百毫秒发一次),发送到板卡,板卡接收到上升沿信号的输入,返回一个EOT信号,记录这个过程的时间。我写了个大概,暂时没IO线 还没法试。

楼主:
我就这样简单的模拟的写了下,还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讲,这个时间无穷小,怕没有办法计算吧
如果确实要计算,可以这样整个计算,然后把T(用最小单位那个)传给D(带记忆的哈)试试看

谢谢你,我开始想得也是这样。

网友K:
在使用时不要考虑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