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电子尺是电流输出还是电压输出?

楼主(2018-09-21):
有一台老设备,上面有一个电子尺,型号是:MINOR KTC-200mm
应该是米诺电子尺。上面还有一个类似滑动变阻器的电路接线图。
请问一下,如何判断电子尺是电流输出还是电压输出呢?
我是菜鸟。

网友A:
有滑動變阻器是電壓的概率大,可使用外用表直流電壓檔測量,標準電壓0~5 ,0~10V 這些電壓在10V以下;假設是電流信號,比如0~20mA ,4~20mA 它的開路電壓有15V以上

网友B:
滑动变阻器的电路接线图这个是电压,一般不能直接输入到AD,需要10V的电压源。

网友C:
看說明書判斷
說明書一定會寫得非常詳細

网友D:
你这个不知道,我用过一个电压输出的电子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