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怎么上下载,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楼主(2018-09-21):
信捷触摸屏怎么上下载,确实没看懂。
以前用过威纶通,感觉差别好大。
各位大神,请赐教

网友A:
到信捷官网下资料,买他们自己 的通讯线才可以,信捷的通讯线跟别的厂家
的232有区别,以前试过,买了他们自己的才成功通讯上。你可以试试买一根,
工控人加油

网友B(2018-11-20):
1.画面上载:2.画面下载(不可上传):3.画面加密下载(可上传)

网友C:
比威纶的简单多了
下载有两种:
1 .画面下载(不可上传):
2 .画面加密下载(可上传)
画面上载:

网友D:
就是点一下图标的事情,这也理解不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