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尔法变频器 单泵恒压 求助

楼主(2018-09-22):
型号6000E 变送器输出4~20 量程0~1MPA 端子AI1 要求恒压在0.6MPA
P0.03---11
P4.01----2
P4.03----10
P7.00---0
P7.02---0
P7.03---1
P7.06---60
P7.07---100
现在就是当压力产生变化时 频率会跳动,变化趋势也是正确的,但是压力就是对应不上

网友A:
首先說這樣子做是可行的,有變頻器自己做PID運算實現恆壓控制,但是不直觀;如果想直觀方便的話可以外加一塊PID儀表,調整和設定都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