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2):
这例子是通讯手册上的例子,但是就是找不到RS要发送的内容怎么算出来的?求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16进制你不会看吗,哈哈,多看资料吧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进制你不会看吗,哈哈,多看资料吧

我说的是为什么要把H6674发送到D10,而不是别的数值……

网友B:
只会ASCI,这个看不懂

网友C:
楼主要看一下打印机的数据格式

网友D:
看一下ASCII CODE,按照這個例子他要印的應該是 test line

网友E:
要看下位机的报文

网友F:
这是人家要求的,人家有格式给你的。

网友G:
下个串口调试助手是必须的。另外RS2指令只支持16位处理模式。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H(2019-08-17):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为什么要把H6674发送到D10,而不是别的数值……

这个是写入命令,为什么是H6674,是跟你的第三方通讯对象的报文格式有关,要查阅通讯手册了。

网友I:
这个内容是打印机要求的,看一下打印机的手册就知道了。上面只是举例子,不同的打印机(或其他通信对象)数据不同,查阅相关手册,搞懂一个其他的都明白了

网友J:
首先你要看的是打印机的接收格式,再决定PLC发什么数据,一般微型打印机支持16进制格式,和ASCII。其次是你想要打印机打印什么内容,英文的话,直接查表就可以,中文的话,需要下载一个转换小软件,可直接转换成ASCII码,按次序发送即可。再不明白,联系我529493632@qq.com

网友K:
对照这张图

网友L:
弄个串口调试助手,确定你发送和接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