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2):
设备上带的西门子S7-1200的PLC,连接西门子SIMANTIC HMI, 连续正常运行了好几天,然后中午吃饭断电了,吃完饭回来就显示不出数字了。然后我把触摸屏拆下来,重现用一根网线把触摸屏和PLC连接起来(网线确保是正常的,平常编程用的);然后重启电源好几次,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A:
引用楼主吴晓亮420922于2018-09-22 16:41发表的 西门子触摸屏显示#####啥意思? :
设备上带的西门子S7-1200的PLC,连接西门子SIMANTIC HMI, 连续正常运行了好几天,然后中午吃饭断电了,吃完饭回来就显示不出数字了。然后我把触摸屏拆下来,重现用一根网线把触摸屏和PLC连接起来(网线确保是正常的,平常编程用的);然后重启电源好几次,还是解决不了。

只有两个原因
1.通讯线断了。
2.数值超范围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B:
不会同事都超出吧

网友C:
正常运行出现的话,是通讯中断 ,可能是插头接触不好

网友D:
这种情况,多数是通讯出问题了。

网友E:
通讯出问题了

网友F:
确实如二楼说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g 了一下触摸屏和PLC的IP地址,都是通的,证明物理链路没有问题。

网友G:
通讯断了

网友H:
估计数值溢出了

网友I:
通讯失败或者数据类型不对

楼主:
已经搞定了。
是突然断电导致系统崩溃了。用博途V14 SP1编程软件重新更新OS系统,然后下载程序后,通讯正常。

网友J:
看来,西门子触摸屏还不如国产的了

网友K:
解决问题有个万能办法,断电重启

网友L:
学到了知识!!!!!!!!!!!!!!!!!!!!!!!!!!!!!!!!!!!!

网友M:
长见识了

网友N:
PLC与HMI 没连上

网友O:
质量这么差的么,断电都能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O:
质量这么差的么,断电都能崩溃。
车间反馈这个设备一个月没有断电。国庆节前几天,考虑到马上放假了,他们突发奇想去断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