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2):
最近调试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PLC  CPU 是1515的,通过S120控制4个电机,S120控制器CU320-2Pn ,带两个双轴书本型模块。我的控制要求是4个电机同时动,或者3个电机,两个电机同时动,现在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两个电机在同一个双轴模块上同时动就可以,如果两个电机分别在两个模块上的时 候,前面一个动,后面一个就不能动。如果把电机定义成1,2,3,4顺序,1,2电机为一组可以同时动,3,4号为一组可以同时动;当1,3为一组,2,4为一组时,前面一个电机可以动,后面一个电机就动不了。
   我的问题是:
  1.两个电机在同一个双轴模块上时就可以同时动,两个电机在两个不同的双轴模块上时,就会出现前面一个电机动,后面一个不动的现象,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2.S120有源电源和1500通讯的报文是370,1500里面有那个指令可以使能电源,让电源工作?
3.两个轴上的电机要同时动,是否需要设置同步或者其他设置?
4.大家有多电机同步的例子不,参考学习下。
   最后谢谢各位大神,中秋节快乐, 辛苦了。

网友A:
楼主做的什么土豪项目,S120带的是普通电机吗。
www.AD.SIEMENS.COM.CN

楼主:
   不是普通电机,是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