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PB3 FOR WIN10 X64 要如何顯示日文?

楼主(2018-09-22):
最近遇到一個2006年的日本設備,人機是GP 2500系列的畫面是日文
硬體: GP2500系列
軟體: GP-Pro/PB3 7.20
筆電系統: WINDOWS 10 X64繁體版
問題:
人機畫面是日文,要如何讓它開啟來正確顯示日文
目前己知,將OS轉成日文語系,暫時可以解決。但其他軟體會變成亂碼。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Win7會使用Microsoft AppLocale
【軟體名稱】:取代AppLocale 解決簡體中文、日文、韓文亂碼問題 Locale Emulator
【軟體語言】:繁體中文(含多國語系)
【檔案大小】:184KB
【軟體性質】:轉碼軟體
【支援系統】:WIN7 & WIN8 & WIN10
遇到簡體、日文或韓文的軟體,解決亂碼問題-LocaleEmulator取代AppLocale
Locale Emulator 是運行在 Windows 7 和 Windows 8/8.1 及以上系統下的軟體,就像 NTLEA 和 AppLocale 的轉區功能,將系統區域設置(包括語言,時區,代碼頁等)虛擬為目標系統(例如日本區域)。
使用本工具加載運行的程序會把你的系統錯認為所模擬的系統。
這在運行很多限制地區發行的程序時十分有用,免去了手動切換區域之苦。
本工具內核部分為 Amano 所寫,穩定性和兼容性較 AppLocale 和 NTLEA 高不少。
更重要的是,LE 兼容 UAC,UAC 開啟或關閉不影響本工具效果。
詳細請閱
http://milo0922.pixnet.net/blog/post/41351114-%e3%80%90%e4%b8%8b%e8%bc%89%e3%80%91win10-%e5%8f%96%e4%bb%a3applocale--%e8%a7%a3%e6%b1%ba%e7%b0%a1%e9%ab%94%e4%b8%ad%e6%96%87%e3%80%81%e6%97%a5

网友B:
与电脑需要改为日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