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师傅帮我看看三菱Q系列错误代码怎么解决

楼主(2018-09-23):
刚接触Q系列plc,Q02CPU-A,主基板Q312B,连接电脑能上下载,CPU上err灯闪,错误代码如图,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各位师傅了。
另外这个型号CPU只能用GX Developer的软件吗?

网友A:
程序改成A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改成A模式
谢谢,已是A模式,不然通讯不上,不知道是不是主基板问题

网友B:
CPU和主基板不匹配吧?

网友C:
错误原因:
解决办法:
那么大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