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步科触摸屏软件安装

楼主(2018-09-24):
从官网下载Kinco HMIware 2,5和2.3安装,打开软件不显示编辑画面,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反编译过了吗?

楼主:
编程软件只显示上载.处理.下载处理.系统处理.反编译处理.画面.

网友B:
估计你是打开的方式错误,是点击的齿轮图标吗?

网友C:
你点击打开的应该是KHmanager 编程软件应该是Kinco HMIware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