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4):
现在有一台加工机械,机械分三个部分(送料机构,加工机构,取料卸料机构),运行的流程:送料→加工→取料卸料
开机自动,程序执行(送料)
当程序执(加工)的时候,(送料机构)应该执行第二次
当程序执(取料卸料)的时候,(加工)应该执行第二次
因为三个机械部分每一部分的程序都有好几步,现在的自动程序框架不知道究竟用单流程还是用并行分支。如果用单流程,照着送料→加工→取料卸料来编程,程序步骤是很清楚,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程序要执行到卸料完成之后才开始执行送料,这中间加工位就一直处于空闲状态,那样机器效率太低。如果用并行分支感觉不太好做,兄弟刚开始用SFC,始终不得要领。

网友A:
把三個部分當作三個獨立的機器,送料機構送料畢給信號到加工機構後繼續送料,加工機構完成後給信號啟動取料後繼續加工。

楼主:
那就是并行分支了,不过这个并行SFC好像不好操作。如果S2为自动初始化,转移条件为m8041+m8044,此时送料可以启动,不过加工和取料的转移条件却不是m8041+m8044。加工转移条件应该是送料完成,取料卸料转移条件应该是加工完成。因为并行分支要在分支之前给转移条件,不好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并行分支了,不过这个并行SFC好像不好操作。如果S2为自动初始化,转移条件为m8041+m8044,此时送料可以启动,不过加工和取料的转移条件却不是m8041+m8044。加工转移条件应该是送料完成,取料卸料转移条件应该是加工完成。因为并行分支要在分支之前给转移条件,不好搞

不一定要用IST指令

网友B:
用并行分支比较有效。您再好好想想办法,可以的。

网友C:
三个部分如果要一起工作,节拍一致,用SFC只能并行分支了,如果用FB,做三个独立的块就行了
油腻工控大叔

网友D:
写三段SFC,相互之间并没有时间上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