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新采购设备这么多西门子PLC呢?

楼主(2018-09-25):
我在一家日企上班,大部分设备都是三菱的PLC(原先日本进口的设备和后来国内供应商仿制的设备),欧姆龙的也有一些,奇怪的是最近几年采购的一些设备多数都是西门子200CN(现在也有开始用200smart),有包装机,还有一些阀门检测设备等等,三菱的相对要少一些(码垛机等),欧姆龙的都看不到了

网友A:
做设备的技术工程师要求的吧。
嗯,三菱的简单的程序我还能看看,西门子的太不习惯

网友B:
正好学学欧系的PLC,随遇而安,程序这东西天天看,时间久了也都差不多了
拆二代

网友C:
现在西门子PLC便宜,好用,特别是检测东西都用西门子多,西门子PLC价格现在应该是便宜日系的啊

网友D:
便宜? 想多了 只是设置方便 做项目的时候 直接组态就好了
我也感觉不便宜啊,同样一个100点的配置,三菱的直接一个128点主机,西门子的200CN还要加两到三个模块

网友E:
哈哈,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我学的西门子。。现在在用三菱。。。整体比较的话,感觉西门子更6

网友G:
用的人多了,学的人就更多,形成了正反馈。

网友H:
西门子小型机,模拟量的通道设置是组态,数据有直接地址读取,又可以自定义功能块,PID什么的,支持浮点数计算比较……都有便捷组态界面,用起来方便。三菱FX3U才可以U/G读取模拟量,通道还要根据模块来,3U才可以进行浮点数运算(2n时候徦浮点运算),浮点数还不可以直接比较你要的结果……所有就小型机来说,西门子优于三菱1代的。当然三菱也有优势,便捷指令多,好学易上手

网友I:
smart是200-1200之间的小型PLC,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其实我也接触的不多

网友J:
smart200比较便宜吧,功能集成也比比较多,自带以太网口和1个485口,还可以扩展1个485口,一般对通讯接口要求不多的都能满足,而且比较便宜,SR40只要1700,24点输入,16点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