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工控程序保护要做好避免误操作

楼主(2018-09-25):
今天上班,听客户那边说出现一工伤事故,手动操作不知道怎样碰到触摸屏,导致模具把手压到了。出现工伤事故,出现工伤事故不仅身体受到伤害,公司也受损失,大家都得不偿失。工控人竭尽全力把程序保护写好。避免误操作导致事故发生。以此为鉴。

网友A:
在触摸屏上面加一个透明的雅克力板 做成翻盖式的 大概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想这种有这种风险的一般都会加光栅之类的 做一些硬件的保护 光软件上面的保护有的保护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B:
按钮可以选择长按1s或者更长时间有效,可以防误碰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C:
應該增加光幕或者光柵,以策安全

网友D:
楼上都OK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钥匙开关,钥匙一拔,输出禁止。维修模具冲压之类的,这里的师傅都是把钥匙揣自己兜里
下载积分:+1(逐光之路) 感谢分享!

网友F:
冲压,成型机之类的加光栅是必须的

网友G:
安全光栅,安全继电器
安全相关想指望普通PLC你程序写再好也没用

网友H:
还是要硬件上做好防护,靠软件总归不能彻底

网友I:
可以有办法的,除了加光栅之类的安全器件,还可以加个按钮,配合触摸屏一起操作,这样同时触动的机率会小很多,防止误动作,我们这里有台进口设备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J:
不能把安全问题都交由自控去解决,什么光栅之类的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原则上海市机械防护为主,程序防护太随便容易影响生产。当下许多设备商大多都是考虑生产需求,不愿花精力去考虑安全,特别是非标,非标功能是否成功还没底,哪来闲心考虑安全防护

网友K: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安全重于一切,电气要做保护(比如光栅),还有机械也要做一些保护(比如护栏)如果条件可以,最好动作时不能有间隙让人的手之类的部位有进去的可能,这个方方面面都是要想到的,任重道远!!

网友L:
在PLC中做个切换开关程序,外接一个钥匙开关,在触摸屏每个画面增加一个透明图片,当钥匙开閒闭合,触摸屏就是弹出透明图片,或简单点,直接在触摸屏上做个屏保1S弹出就可以了!

网友M:
你硬件设计选型的时候没有这概念,程序写得会飞都没用。还有生产安全是一种意识,不单单只靠程序上这几行东西。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硬件设计选型的时候没有这概念,程序写得会飞都没用。还有生产安全是一种意识,不单单只靠程序上这几行东西。
嗯,很多员工,甚至老板为了图方便,图生产效率, 自私将双手制开关,改成单手开关,安全意识不够

网友O:
我都将冲床的脚踏开关全部更换成手动的

网友P:
很多光栅没有自检功能,买光栅还是要考虑的。 如果光栅异常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