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5):
描述:写运转操作
描述:写停止操作
描述:读状态操作
手头有一项目,S7-1200通过Modbus对台达变频器进行读写操作,写操作为外部输入信号触发,现在通过两种方法可以实现,但是效果非常不理想,第一种为中断响应,既有外部触发信号后,在当前通讯状态为OFF情况下,进行写操作,同时以1S为周期,进行读操作;第二种方法通过周期触发读写信号,如5HZ的频率对变频器进行读写,但是实际测试,这种方法响应特别慢,小弟实在智穷,请大神指教。

网友A:
100ms读或写一次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读写在周期在100ms内,没有完成可靠的读写,提示报警,比较多的是8200:端口忙于处理发送请求。
引用 网友A:
100ms读或写一次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做一個輪詢,沒有寫的情況下就一直讀取

楼主:
现在做的是1HZ的读取,如何规避读写冲突,写要及时响应,但是假如正在读指令,最极端情况下,这个读时间很长,那么直观的现象就是写的这个指令延迟写,因此响应就很慢。
引用 网友B:
做一個輪詢,沒有寫的情況下就一直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