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3UDE與FX5U 透過網路通訊斷線問題

楼主(2018-09-25):
描述:Q 參數設置
描述:Q 程式1
描述:Q 程式2
描述:Q 程式3
描述:Q 程式4
描述:5U 程式1
系統架構為 Q PLC 連接至 A AP
5U PLC 連接至 B AP 該AP為1對1連接
有時候會發生系統斷線問題 ,連接不上。需要關掉兩端PLC電源在同時開啟才連的上。
斷線的時候 從A AP直接 PING 5U PLC是沒有問題 封包也沒有LOSE掉
請教各位先進 這是程式上的問題嗎?還是AP問題?
謝謝

网友A:
SOCKET 通信吗

楼主:
是 是SOCKET通訊

网友B:
通信你干嘛穿插时间进去

网友B:
估计是程序问题

网友B:
系统启动T0做什么的,估计刚好通信时你把程序中断了。

网友B:
之前我也遇上这样的问题,Plc与机器人通信,设备一报警就把机器人暂停了,所以经常通信不上,后来做成只要在设备通信时即使报警什么的,都要等机器人拿玩数据后再给机器人暂停。通信中途应该刨除一切中断通信得因素。

网友B:
特别是发送指令,你直接一个sm412你都不知道有没有处于打开的状态,就发送,应该串一些条件进去

楼主:
T0 我是預設 PLC送電後 等待 T0設定時間1秒後 才開始通訊傳輸
SM412我在加開啟通訊完成的條件進去 試試看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B:
最好不要用SM412

网友B:
用开放完成上升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