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屏GS2017之前设了数据传送密码,密码找不到,新程序还可以下载吗?

楼主(2018-09-25):
找了个旧屏GS2017,下载画面程序时,提示输入数据传送密码,可以清除删掉屏里的内容,重新下载新的进去吗,怎样解决的?请教友友!!

楼主:
由于是旧屏,找不到密码了!

网友A:
破解呗
不会吧,我不要它里面的程序啊,怎样清除啊

网友B:
1下载时先把持BOOT OS下载,
2下载完成后再下载工程文件
3,在下载前把这里删除,下次下载就不需要密码了
下载积分:+1(g073545)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