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伺服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8-09-25):
关于伺服回原点的问题:为什么我做的程序使用dszr指令回原点 可以遮挡片没有停在槽型光电里边 而是从槽型光电出来 没有遮挡原点信号。请教各位

网友A:
你少了一个近点信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加个近点信号试试
就是一个轴要四个信号??原点 近点 2个极限?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因為.....
DSZR是有找Z相的
能讲的明白一点吗

网友C:
看手册咯。。。用专用指令是比较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