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FX3U-232ADP-MB可以用来电脑给PLC灌程序吗?

楼主(2018-09-25):
如题。请教大家FX3U-232ADP-MB可以用来电脑给PLC灌程序吗?

网友A:
必须的!为什么不用FX3U-422ADP呢,这样不就有两个圆形端口,不用再配RS232的九针线了!

网友B:
可以可以,本来就是通讯模块

网友C:
用232BD或422BD就可以,而且价格还便宜,一个不到2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