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P8是否有原点搜索功能

楼主(2018-09-26):
问题如题

网友A:
qq:1584656029
楼主可以加我qq一起讨论下

网友B:
只有类似FX的zrn
下载积分:+1(471165265) 好人

楼主:
那不得自己写搜索功能

网友C:
搞一个子程序不就可以了。

网友D:
70P没有75以上有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有的 具体控制是写入对应的缓冲存储器里数值代表的功能,然后OUT执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