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18-09-26):
台达DVP-10sxPLC能用自带的RS-485口上传和下载程序吗?用了一条usb转RS-485的电缆连接,死活都连不上。。。

网友A:
前些天我还在试呢, 一开始也不行,后面我用他连接丰炜可以,证明USB-485线没问题,又连台达485又可以了,有点 莫名其妙的感觉.
请问renzhe大师软件和PLC要怎么设置才能使用?

网友B:
可以使用的
请教大师要PLC和软件要怎么设置才能使用??
  •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C:
    站号必须正确 站号不能为0

网友D:
    设为1就可以了,试过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台达的可以,我就用485修改程序 但是我不是用的USB转485. 我用的是 232的线买了一个单独的232转485

网友F:
    USB转RS485转换器有许多类型(方案),有些方案就会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连接有些PLC可以,有些不稳定,有些甚至不行。买贵点的转换器靠谱些,兼容性好些。

网友G:
    试过这样操作 完全可以的

网友H:
    试过链接西门子200   两个不同牌子的  一个可以一个不行,不行的链接其他485设备又可以 不清楚原因

网友I:
    如果各种设置都不行的话,你可能中间还要加一根线,把信号线进行交叉相连再连到你的电缆线上

网友J:
    有的PLC做了处理,一个端口用于下载程序和部分监控功能(通常是RS232),另一个只能用于监控(通常是RS485)。本人用过一个仿三菱FX3U的PLC工控板,可以同时输出6个高频脉冲。它的通讯端口就是这样。在连接时,要设置通信速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和停止位等,尤其是通信速率,试过几个,只有38.4K的稳定性好。

网友K:
    IFD6500 RS-485/USB 转换装置,不需外接电源,不需任何设定,即可支持不同的传输速率从75 到115.2 kbps,并可自动切换数据流方向。通过 USB 接口有随插即用和热插拔的方便性,提供和 RS-485 装置的沟通接口,体积小且方便使用,RS485 采用 RJ-45 网络线接口,使用者能更便利的接线。
    适用机种:台达电子 IABU 全系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