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6):
各位大佬,如题:维纶ip系列触摸屏编程软件在使用的时候进入不了编程界面。每次打开进入编程界面时都自己退出,弹出一个窗口说打开错误。向各位大佬求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已经重装过系统了

网友A:
换台电脑哈哈
工控人加油

网友B:
换台电脑试一试了

网友C:
重做系统,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D:
你的電腦等級是不是不高檔,顯卡很弱,,之前也跟你一樣,一開編輯軟件就當,好像要調整筆記本電腦一個地方
這是威綸自己本身軟件的問題。
调整那个地方
  • 下载积分:+1(协手闯天下) 真诚感谢!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電腦等級是不是不高檔,顯卡很弱,,之前也跟你一樣,一開編輯軟件就當,好像要調整筆記本電腦一個地方
    這是威綸自己本身軟件的問題。

    调整哪个地方?
    一直纠结中

网友F:
    直接打给客服啊,或者在线客服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