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通触摸屏

楼主(2018-09-26):
请问威纶通系统设置中的看门狗 是什么作用?
第2 威纶通 文字标签中 编写 怎么文字换行?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1 可以設定在 HMI 無法正常運作持續所指定的秒數後自動重啟 HMI
2 請參考附圖
我怎么打开后是黑屏幕
下载积分:+1(zzzzzd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