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串口调试软件问题

楼主(2018-09-26):
各位大哥,请问一下,串口调试软件与fx3g连接,发送05,返回06,说明连接正常,发送其它命令码,返回95 95 95什么原因?

网友A:
返回06即连接无问题,返95要么命令格式错误 或者串口调试软件内部编码问题,串口调试软件五花八门很多并不针对给PLC写命令所以编码不匹配

网友B:
发送05 返回06说明握手OK 返回95说明返回超时 检查你发送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