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7):
到底是刚启动时定子没形成反向电动势造成的电机启动电流大,还是刚启动时转子电流大根据磁动式平衡定子也加大电流造成的电机启动电流大?或者是说不同的电机启动电流大的原因不一样?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等于变压器次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变压器次极短路

那你的观点应该是后者了

网友B:
交流异步电机上电是给定子线圈电压,产生旋转的磁场,转子线圈在定子的旋转磁场的作用下产生感应电动势,电动势产生电流,在旋转磁场和自身感应电流的作用下转子就产生力的作用,驱使转子转动,这是交流异步电机动作原理,为什么在启动的时候电流会比较大呢,因为转子产生的感应电流了会产生磁场,定子的线圈在转子的感应电流产生的磁场的作用下产生反向的电动势,相当于定子的电动势增大了,从面产生启动电流,有一部分是自身的电流,有一部分是感应电流,这就是力的相互作用吧,待转子转速慢慢稳定后,转子的磁场与定子的磁场会形成一个稳定的角度;也可以理解成惯性作用,力的相互作用,个人看法,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