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

楼主(2018-09-27):
   大神:
                1)plc和触摸屏是串口连接的,没有以太网模块。
                 2)  方案:每台触摸屏后面的网口连接交换机,然后对每一台触摸屏驱动进行设置IP,然后用电脑连接交换机。
                2)最后通过VNC远程触摸屏,这种方案可以实现吗?

安徽合肥
螺丝

楼主:
三菱plc基板配置
安徽合肥

网友A:
这种老式屏,也可以连接到QJ71C24N模块上,这距离 就远一些。
。。。
螺丝

楼主:
什么意思啊,没明白?
安徽合肥

网友B:
站主的意思應該是利用QJ71C24N模块的CH2直接接到遠端觸屏
樓主的最右邊就現成的模組啦
对的,之前你有这样连接过吗
  • 下载积分:+1(334098531) 对的,想问一下,你之前 ..

网友B:
    有喔
    弟之前就是這樣直接使用ch2連接
    只是會兩個觸碰屏同一個畫面
    (人員點選一邊,另一邊也會跳至相同畫面)
    不過完全無腦作業
    直接複製所有設定到第二個觸摸屏即可
    繁体字,厉害
    其实想过VNC远程触摸屏,就是我坐在办公室,远程操作。
    (目前就是PLC和触摸屏串口的不知道怎么样设置)

网友C:
    如果是想在辦公室操作,最好還是走乙太網路
    是啊,现在的方案没有以太网模块,要是有直接用VNC连接就好了!
    之前有做过在PLC段232接口增加串口服务器连接过吗?

网友D:
    不支援VNC,只有SOFTGOT才有可能遠端操控。
    以上的plc和触摸屏这样连接,用SOFTGOT连接遠端操,一台电脑能连接多少台。听说还需要加密狗吧,袋盖知道价格吗,

网友B:
    SOFTGOT 弟剛好也有使用過
    只是不買加密狗的話
    就會2小時退出(多久退出有點忘了)
    不過進行遠端操控具有一定危險性
    還是要多加衡量現場的安全性是否足夠再來使用
    目前弟只有使用在全封閉工程內+網路攝影機
    如果用softgot连接,触摸屏ch2需要设置哪些内容啊?
    目前通过虚拟机来直接连接触摸屏,不过经常掉线
    最近用softgot连接,PING 触摸屏 ip不通,我在想是不是我的触摸屏设置有问题下,能否发一下触摸屏设置吗?谢谢
    螺丝

楼主:
    哥哥们:
        1.  以上是之前供应商做的PLC和触摸屏这样连接,本计划增加以太网模块,但是这样需要设置PLC程序配置,设备在生产做工艺,以防影响PLC程序,所以不想增加以太网模块
       2.现在想用softgot1000连接远程触摸屏,测试了两台后,过一段时间,用电脑ping触摸屏IP 也ping不通,在想是不是因为触摸屏设置有问题,谁有触摸屏设置参考一下。谢谢!
    安徽合肥

网友E:
    FA-CNV2402CBL    RS232转RS422

网友B:
    看了看沒甚麼特殊設定
    只是機種選擇softgot1000
    IP直接連結PLC
    唯一差別廠內有使用加密狗
    1.下面那个设置,以太网设置怎么没有找到?
    2.指的是在CH1和CH2里面设置的吗?谢谢!
    3.这个以太网s设置,有用吗?

楼主:
在CH2这边增加的IP
以太网一栏,CH1和CH2需要设置什么吗?
安徽合肥

网友F:
问下楼主 用QC100B电缆 连接PLC和触摸屏进行通讯时 使用的是什么协议?是串行还是并行?
串

网友F:
问下楼主 使用QC100B电缆 连接Q系列PLC和触摸屏进行通讯时 使用的是什么通讯?是串行还是并行?

网友G(2019-03-20):
有远程模块。可以下载plc触摸屏程序,手机微信操作plc等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换个带网口的CPU就能实现无线远程了
或者加个以太网模块实现无线
三菱GOT1000和PLC是串口连接的,远程触摸屏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