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7):
请教一下大家,一组平行的电缸同时压往一个平面,要求运动过程中各轴的轨迹一致,该采用什么控制器和方案来做呢。一路脉冲同时同时控制各轴应该不行,是否需要电子凸轮?

网友A:
运动模块

网友B:
有一拖二的伺服控制器,多的很,要是做同步异步控制就用好点的运动模块

网友C:
凸轮控制,你需要运动控制CPU或高级点的定位模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凸轮控制,你需要运动控制CPU或高级点的定位模块

第一次接触这种应用,对电子凸轮不太熟悉,感觉应该要用到凸轮,能推荐一下常用哪些模块配置吗?

网友C:
三菱的运动CPU与三菱的伺服,汇川的AM600系列与汇川的伺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运动CPU与三菱的伺服,汇川的AM600系列与汇川的伺服

非常感谢,准备选用三菱L02+LD77MS16

网友D:
安川简单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