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7):
哪位高手这个是怎么回事?CPU PM582 以太网显示没有连接!网线和笔记本网口没有问题的,对ABB PLC不熟悉,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先Ping,再检查网段

楼主:
连接也没有,ping不通呀!

网友B:
很少来这里了,看到你这个,忍不住登录回复你一下,估计这里也没人能够帮你,我N年前做过ABB项目,大概写下吧:
1、在硬件组态中添加相应的内部以太网接口 : PM5x1-ETH-Internal-Ethernet[SLOT],我以前的是577,所以下同,你按你的实际情况变更。
2、打开已经编译好的POU(程序组织单元)。在Resource 选项中,打开Tools 文件夹。选择IP Configuration 选项
3、连接好上位机和CPU单元上的以太网接口,在打开的以太网设备配置对话框中,点击Search Device 选项。(注意 : 此时应该关闭防火墙,或将IP 地址设置为允许访问地址。)这时,系统会自动监测到CPU 单元的原来已经设定的IP 地址。例 : IP : 192.168.1.111;如CPU 中没有设定IP 地址。搜索结果将是 : IP : 0.0.0.0。我们可设置自己的IP 地址(注意 : 这个地址时断电不保持的)。选择Configure → Set IP Address 便可输入。最后将设定好的IP 地址下载到CPU 中,点选OK 选项
上面是临时IP地址设定,如果要固定IP,也就是断电后也有效的,这个相对比较复杂,使用SYSCN.net 设置工具,在总线配置界面上添加CM577-ETH 模块,然后设置,下载到PLC中,具体步骤也没办法告诉你了,那个软件已经删除掉了。
你买了ABB的PLC,可以直接给官方电话,他们应该可以给你指导的。
谢谢你!!!
  • 下载积分:+3(ycm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