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7):
去年做了一台采用FX5U的设备,用了密匙,
现在需要变更设计,现在密匙丢失,密码也记不太清了,
于是重新编写了一个程序,但是写入CPU后仍然无法运行,提示需写入正确的密匙,
请问各位前辈,FX5U如何重置为出厂状态,或者擦除密匙。

网友A:
直接清除内存,应该就全部清掉了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汇报一下过程,供各位参考:

1、原密匙丢失,可读取CPU内部存储的程序及设置,但文件被保护,无法查看程序;

2、清除CPU内部存储后,可写入新的带密匙的程序,但无法运行,报错2300,提示密匙不一致;

3、联系售后表示丢失密匙情况下可尝试SD卡导入,且拒绝维修(售后表示无能为力);

4、再次清除后,尝试写入不带密匙的程序,发现可运行,但程序失去保护;

5、多次尝试后,发现:写入不带密匙的程序后,可以通过GXW3删除CPU的密匙,如图所示界面;

6、删除密匙后可写入带密匙的新程序,且程序受密匙保护。

以上流程不一定是最简便的,仅为尝试记录,

通过以上为尝试过程,发现在不需要解开原程序的情况下,是可以重置FX5U的密匙的。

当然,提醒各位妥善保管密匙,我这边是用其他加密方式备份过非密匙保护的原开发程序才避免了重新开发的窘境,引以为戒啊。
  • 下载积分:+1(libin520)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cmos8262) 感谢分享!

网友B:
    楼主好样的,有始有终。

网友C(2018-10-30):
    啥机巴密钥,搞的我现在都不知道程序有没用保护,读写都跟没保护一样滴

网友D:
    我现在下载上传都是开放的了,还没用过密钥
    ┕☆
             .資料再好.    .吔只褆點綴′
             .想説嘚話全在訫裡... .資料.隨心爾變-...

网友A:
    这两天我也被这个搞个焦头烂额的了。不过总算搞定了

网友E(2018-12-05):
    密匙又是从哪学来的啊,还不如用块保护呢

网友F(2021-09-23):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也被这个搞个焦头烂额的了。不过总算搞定了

    如何搞定的,大神!我系统重装了,密钥搞丢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