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7):
        PLC自动运行状态使用多段顺序流程控制,运行过程中出现机械故障或传感器失效。一般该怎么去处理流程及相关故障?在人工进入手动处理完成后如何连接继续流程。大家一般怎么去处理,是不是得写一段程序来检查各个机构之前流程状态以及当前位置来跳转到相应的流程步,有没什么好办法或例程以及书籍提供一下不胜感激。关于报警,大一些的程序是不是都编多级报警?

买的许多书对此部分都只是寥寥数语带过,这个逻辑老是绕不过来,能给于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没有见一有专门的这方面的书,编程也没有这方面的格式。有机会的话,多多看看别人编的程序,我想对于提高自身很有帮助。

网友B:
对于步进流程控制的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报警,可以让流程中断,报警处理完成后,可以接着继续运行;各种PLC都有相关的专门用来控制步进流程的特殊中间继电器,报警的时候可以把该特殊中间继电器置位,步进流程就不会继续向下执行,报警处理完成后,再把控制步进流程的特殊中间继电器复位就可以继续向下执行。比如三菱FX系列PLC控制步进流程控制的继电器是M8040。如果不知道的话,也可以自已做一个也可以,有报警产生,就置位一个普通的中间继电器也可以,然后再把这个普通的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作为向下跳转的一个条件,没有报警就复位该普通中间继电器。如果用PLC的功能继电器M8040就不需要每一步增加M8040,因为PLC自带有流程控制功能。可以看一下相关的步进流程控制相关的说明书,其实一些功能指令都是由基本的指令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