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BS_PUSHBUTTON:指定一个命令按钮,这是一个复位按钮吗?我需要一个置位按钮,或是切换式按钮,这个命令如何表示?

楼主:
按钮风格
BS_PUSHBUTTON 下压式按钮,也即普通按钮
BS_AUTORADIOBUTTON 含自动选中状态的单选按钮
BS_RADIOBUTTON 单选按钮,不常用
BS_AUTOCHECKBOX 含自动选中状态的复选按钮
BS_CHECKBOX 复选按钮,不常用
BS_AUTO3STATE 含自动选中状态的三态复选按钮
BS_3STATE 三态复选按钮,不常用
以上风格指定了创建的按钮类型,不能同时使用,但必须有其一。
BS_BITMAP 按钮上将显示位图
BS_DEFPUSHBUTTON 设置为默认按钮,只用于下压式按钮,一个对话框中只能指定一个默认按钮
rect指定按钮的大小和位置;
pParentWnd指示拥有按钮的父窗口,不能为NULL;
nID指定与按钮关联的ID号,用上一步创建的ID号。
返回值:若成功,返回非0;否则返回0 CButton::DrawItem 重载该函数绘制一个CButton对象,由框架调用该函数
virtual void DrawItem(LPDRAWITEMSTRUCT lpDrawItemStruct);
参数:lpDrawItemStruct指向包含绘制项信息和要求类型的LPDRAWITEMSTRUCT结构的长指针
CButton::SetCheck 设置或复位单选按钮和复选按钮的选择状态
void SetCheck(int nCheck);
参数:nCheck 指定设置的状态,0为未选择,1为选中,2为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