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目前设备某个工站的伺服分两种模式
我的伺服走的是间距,间距为7MM,共20个间距
等距模式:只需要设定好第一个位置点及设备间距7MM就可以,其它工位间距全部用公式自动算出来赋值到暂存器,使用DDRVA绝对位置指令
不等距模式:需要设定好每个位置点,程式里面使用DECO指令 每做完一个工位自动将下一个数据赋值到暂存器内 同样使用DDRVA

现在的问题是,客户需要可以选择每个工位用/不用。选择某个工位不用的话,自动运行的是否那个工位就自动跳过。

各位大大  3U有没有哪个指令比较方便这样控制的????

网友A:
用绝对位置指令 肯定没问题,每个工位的绝对地址是固定,某个工位要屏蔽这很正常

网友B:
不用的工位跳过,直接到下个工位,做个按钮让他选择
蓝枫恋影

网友C:
自己做,别老是想着都有现成的指令完成

网友D:
这还要什么方便指令,每个产品做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E:
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法很多,特别是在一些点胶机和锁镙丝的机器上用得比较多,提供一个比较笨的方法。
硬件配置:
1,有伺服电机的设备一般都配有HMI,因为需要进行参数位置调整,可以在HMI上设置一些功能选择按钮用来选择哪个位置使用与不使用;
2,如果没有HMI,可以用拔动开关交替型按钮也可以,起到选择的作用。
软件控制:
1,如果用HMI,先设定每个位置选择按钮,比如从位置P0开始依次设定为M0,M1,M2,M3.........,如果没有HMI,也可以用按钮代替X0,X1,X2......
2,再设定一个用来保存位置编号的数据寄存器,比如D0,
3,不管是定长位置,还是不定长位置,都可以先把各个位置的坐标调置和计算出来;
如果是一根轴,可以分配P0的坐标是P0(D100),P1(D102),P2(D104).......;如果是两根轴可以分配P0( D100,D200);P1( D102,D202);P2( D104,D204)......
4,分配好地址后,需要用到判断和选择功能,就需要制定规则才能判断和选择;
1),D0=0表示走位置P0,M0=0表示P0不使用,M0=1表示P0使用;
2),D0=1表示走位置P1,M1=0表示P1不使用,M1=1表示P1使用;
3),依次类推P2,P3,P4........
5,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写程序了,程序分成两部分,一部份是判断和选择程序,另外一部分就是定位程序了。
0), D0=0,M0=0,D0+1;OR,M0=1,走位置P0动作,D0+1;
1), D0=1,M1=0,D0+1;OR,M1=1,走位置P1动作,D0+1;
2), D0=2,M2=0,D0+1;OR,M2=1,走位置P2动作,D0+1;
3), D0=3,M3=0,D0+1;OR,M3=1,走位置P3动作,D0+1;
........
可以设置循环程序,我就不写了,自已可以尝试着写,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简单快捷的指令,
  • 下载积分:+1(zhoushanyiye) 真诚感谢!

网友F: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54615.html可以看下这个。也是要兼容好多产品。所以用三菱脚本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