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转速/指令脉冲频率/编码器分辨率/减速比关系

楼主(2018-09-28):
转速=(指令脉冲频率*60)/编码器分辨率*电子齿轮比
指令脉冲频率=编码器分辨率/电子齿轮比*转速/60

网友A:
电子此轮比的分子分母怎么理解呀?又是怎么去设定?各有什么作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此轮比的分子分母怎么理解呀?又是怎么去设定?各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2d83c9ea3086bceb19e8b8f67c1cfad6195fe9d3.html
仅供参考。

网友C:
现在很多的伺服电子齿轮比不用那么复杂,直接输入1圈多少个脉冲就可以,譬如说10000,那么10000个脉冲就是1圈,然后结合丝杆步距,譬如一圈步距为10mm,那么1个脉冲就是走1um。还有脉冲频率,如果你想3000转/分钟,那么就是10000*3000/60=500KHz,这个频率已经将大部分的PLC都抛弃不能用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有降低10000的值,譬如是2000,那么想3000转就是100KHz,这个频率基本都能达到。
下载积分:+1(冠军欧洲)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