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怎样换算10的N次方

楼主(2018-09-28):
一款真空计,要用模拟量读取电压值,要用公式 10的n次方,n是模拟量测量的当前电压值,10ⁿ=当前压力值,三菱PLC FX-3U怎样用程序换算出来

网友A:
比较容易理解的办法是:
根据N的数值,把数值乘以不同倍数
N=1的时候 数值*1
N=2的时候 数值*10
N=3的时候 数值*100
N=4的时候 数值*1000
N=5的时候 数值*10000
如果N=-1 -2 -3那就是/10 /100 /1000
此外,比如FX3U可以直接支持指数
比如可以这样写:
DEMOV E1.23+2 D0
+2就是N=2
如图:

楼主:
我这个是模拟量读取当前电压,来换算出当前的真空压力值,10ⁿ,n可能是1,1.1,1.5,2.6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模拟量读取当前电压,来换算出当前的真空压力值,10ⁿ,n可能是1,1.1,1.5,2.6等
这个仪表也太狠了。
FX3U暂时我还没找到办法。
Q系列可以用POW POWP指令。

网友B:
X的N次方计算公式:
EXP(N*LN(X))
三菱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EXP,LOGE指令。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