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屏怎样和欧姆龙PLC同步时间

楼主(2018-09-28):
要做程序要用威纶触屏的时间同步,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我之前做的是威纶屏与PLC的时间保持同步的。PLC读取A351/A352/A353通道的值

网友B(2019-07-25):
刚刚做了一个,用到简单的宏赋值指令,定义好地址变量后赋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