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YAMAHA机器人RCX编程,使用JOG命令控制机械轴移动,看手册需用到执行中断处理命令才能停止机械轴移动,但是按照手册输入 ^C 但是机械轴依旧移动到软限位才停止,根本就不行啊

网友A:
直接用PLC通过IO控制机械手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PLC通过IO控制机械手启停

IO信号是要进行物理接线的吧,现在使用一根网线走通讯用联机命令可以做很多操作了,就是发@JOG X+ 命令后机械臂一直移动到软限位才停,手册上说明是可以用执行中断处理停止的,但是发的中断处理命令一直有问题,完全按手册上来的啊

网友B:
你的电动命令难道是一直在给吗
只发一次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直接@STOP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STOP

那样没有用的,经过无数次尝试,终于被我试出来了,很简单,只用发一个十六进制的03就可以了

网友B:
ETX?你走ethernet ip还是串口?
走的Ethernet ip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楼主有ESD文件给一份呗!1143158441@qq.com,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