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三菱M70系统怎么自定义M代码,添加新的M代码,是要改PLC吗

网友A:
不会插图片
  如果你要一个M码对应一个动作  比如夹具夹紧或松开,那需要改PLC
如果你要一个M码调用一段程式  那不用写PLC  只有设置参数
是要用M代码控制一个动作的,有详细的说明吗,要怎么改PLC呢,是要译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插图片
  如果你要一个M码对应一个动作  比如夹具夹紧或松开,那需要改PLC
如果你要一个M码调用一段程式  那不用写PLC  只有设置参数

兄弟,M70的报警信息怎么改写,

网友A:
当 XC60  导通  拿R504去跟你要的M码值做比较
当然结束代码别忘了写

  你要加的话 可以参考 程序上本身有的M码是怎么写  去程序收 R504  那里有很多M码  一般都有空余的  只要改写结束码条件
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