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8):
有台设备,我们用的是三菱FX PLC (目前我只会三菱的)
输入有270个左右,输出有70(含6个伺服电机)个
添加扩模块最多只能有八个扩展模块

我看到网上有朋友说要用CCLINE就能扩展到300多个
我还没做过,大家觉得下面这个方案如何

FX3U 128MT
FX2N EX16    14个
FX2N 1PG    3个
FX2N 16-32CCL
FX2N EYR  32  1个

网友A:
换Q的或者L的

网友B:
3台FX3U 128MT,走485,或CC,,

网友C:
直接换Q的,价格也多不了多少。

网友D:
果断换Q系列

网友E:
三菱PLC主要有三个系列,FX系列,Q系列,L系列,功能是越来越 强大,但价格也是随着增大,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选择后两者,IO输入输出扩展点数空间比较大,几乎无限制,功能模块扩展的空间也比较大。如果考虑成本可以选择FX系列。现在最关键的是IO点数不够的问题,一个FX系列PLC输入输出点数最大可以扩展到256点,在这个项目中,输入点数+输出点数=270+70=340,输入输出再各预留10个,也就是总输入输出点数是360个,一个主体PLC肯定不够,而且还要控制6个伺服,一个FX3U主体可以控制3个伺服,如果扩展3个1PG的话,1个1PG要占用16个点,3个就是48个点,总的输入输出点就是408个,所以这种方式肯定不行。可以采取其它的方式;方法有几种;
1,采用楼主的CCLINK通信的方式,CCLINK网络1个主站可以带7个从站,从站也可以选择主体PLC作为智能从站,这样就不用1PG来扩展了,关键是三菱的1PG太贵了,1个1PG差不1500块,可以买1个主体PLC了,1个3U的主体PLC同样可以控制3个伺服,这样1个主站和1个从站就可以搞定,只要每个站有效地分配IO,两个站IO加起来不超过525个点就可以了,主站CCLINK模块需要用到FX3U-16CCL-M    从站要用到FX3U-64CCL,价格好像也不便宜。
2,采用两个主体PLC并联的方式同样可以实现,只是把第1个方案中的CCLINK通信方式改成简单的485通信方式,这种方式最经济实惠了,一般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3,如果嫌通信麻烦,或者对通信不熟悉,也可以不用通信,可以把机器有效的分成两个小机器,两个小机器之间进行信号交换尽可能地少,采用外部硬接线的方式也可以实现。
3,如果机器比较长,可以划分成多个工站,可以采用多个主体PLC进行CCLINK和N:N通信方式,
方法还是挺多的,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方法,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触摸屏的问题了,用1个触摸屏还是用几个触摸屏的问题,机器比较大的话可能会用到几个触摸屏,
1,如果用方案1的CCLINK通信方式,只要主站连触摸屏就可以了。
2,如果用方案2的并联通信方式,主体PLC连触摸屏也可以,然后两个PLC之间用内部相互映射的中间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不可这种内部映射的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比较有限,因为考虑到两个主体PLC上都有伺服控制,数据寄存器比较多,如果触摸屏只连主体PLC就不太好控制,也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来实现。
3,2个主体PLC都连接触摸屏,这样触摸屏就需要带两个通讯口,比较实惠的触摸屏可以选择威纶通的MT607IP系列的,一个物理通信口上面含有两个数字通信口,1个RS232,1个2W的 RS485或4W的RS485,FX3U的PLC主体上是 RS422,4W的RS485就是RS422,另外一个主体PLC再扩展一个RS232通信口就可以实现。如果采用上面2并联的通信方式,可以这样选择模块;主站:FX3U-232BD+FX3U-485ADP-MB+主体PLC;从站:FX3U-485BD+主体PLC;主站的FX3U-485ADP-MB和从站的FX3U-485BD进行并联通信,主站的FX3U-232BD连接触摸屏的RS232通信口,从站的主体PLC自带的RS422连触摸屏的4W的RS485通信,这些通信线需要自已制作,需要了解触摸屏和PLC两端的接丝方式,说明书手册上面都有;
4,如果两个主体PLC之间不用通信,直接用外部的硬接线方式的话,就不需要主站的FX3U-485ADP-MB模块和从站的FX3U-485BD模块;
其实方法还是比较多,上面只是介绍了几种比较经济实惠的方法,现在我们做机器的利润越来越少,一般都会考虑成本,虽然这些方法做起来不是最简单的,但一定是最便宜的,仅供参考,下面附件是FX系列PLC的几种通信方式;
  • 下载积分:+3(迷惘青年)
  • 下载积分:+2(梧桐灯) 厉害了
  • 下载积分:+3(风行天下) 厉害了,我的哥!
  • 下载积分:+5(mistyke)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wo0712) 老师太好的,虽然现在用 ..
  • 下载积分:+1(chuiyanbo)
  • 下载积分:+1(学者来)

网友F:
    1、使用Q或L
    2、FX3U主机 + CCLINK主站模块 FX3U-16CCL-M + 最多7个 AJ65SBTB1-32D(每个32点输入)

网友G:
    像这么大的系统,不用给老板省钱,直接用Q系列的PLC,不够的话加也简单多了。

网友H:
    感谢5楼精彩回答

网友I:
    有个虽然可能很可靠性一般的方法,但是有兴趣可以试试

    用个单片机做组合式输入解码选择,PLC用9个输出点输出到单片机模块,111111111,二进制,那就能有511个输出点,无PLC输入不算,然后在单片机上做输出解码一一对应,单片机的IO模块会便宜很多很多,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些模块,但自己做一个也不难,电子电路技术过关自己可以做出来。

    但安全可靠性肯定没人家专门的大公司输出模块好的了

网友J:
    为了公司能赚多些,果断上Q,增加机器的系统硬件档次,提升品质。多卖银。
    同时自己可以锻炼Q编程。一举两得的事。自己技术提升了。

网友K:
楼上讲解很详细!赞赞赞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三菱PLC主要有三个系列,FX系列,Q系列,L系列,功能是越来越 强大,但价格也是随着增大,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选择后两者,IO输入输出扩展点数空间比较大,几乎无限制,功能模块扩展的空间也比较大。如果考虑成本可以选择FX系列。现在最关键的是IO点数不够的问题,一个FX系列PLC输入输出点数最大可以扩展到256点,在这个项目中,输入点数+输出点数=270+70=340,输入输出再各预留10个,也就是总输入输出点数是360个,一个主体PLC肯定不够,而且还要控制6个伺服,一个FX3U主体可以控制3个伺服,如果扩展3个1PG的话,1个1PG要占用16个点,3个就是48个点,总的输入输出点就是408个,所以这种方式肯定不行。可以采取其它的方式;方法有几种;
1,采用楼主的CCLINK通信的方式,CCLINK网络1个主站可以带7个从站,从站也可以选择主体PLC作为智能从站,这样就不用1PG来扩展了,关键是三菱的1PG太贵了,1个1PG差不1500块,可以买1个主体PLC了,1个3U的主体PLC同样可以控制3个伺服,这样1个主站和1个从站就可以搞定,只要每个站有效地分配IO,两个站IO加起来不超过525个点就可以了,主站CCLINK模块需要用到FX3U-16CCL-M    从站要用到FX3U-64CCL,价格好像也不便宜。
2,采用两个主体PLC并联的方式同样可以实现,只是把第1个方案中的CCLINK通信方式改成简单的485通信方式,这种方式最经济实惠了,一般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3,如果嫌通信麻烦,或者对通信不熟悉,也可以不用通信,可以把机器有效的分成两个小机器,两个小机器之间进行信号交换尽可能地少,采用外部硬接线的方式也可以实现。
3,如果机器比较长,可以划分成多个工站,可以采用多个主体PLC进行CCLINK和N:N通信方式,

写了这么多,觉得这种方案最坑爹,
除了省点设备钱,完全没有考虑其它的。
单是一个通讯调试花费的人工就已经够麻烦。
直接上Q或者L系列,不要考虑FX3U,调试麻烦,故障多。
您好,请问能不能给个大概的思路,就是用Q系列的方案,因为没用过,选型方面怕出错了。万分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