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8-09-28):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我有套系统是用的cclink网络,其中末端有一个触摸屏偶尔会有通讯不上现象,距离也不远,设备正常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个月总有几次出现问题,触摸屏和cclink通讯模块也更换过全新试过,问题还是存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哪些原因会导致此情况发生?我试过中间加rpt中继,波特率设置好,线接好,后面的远程模块反而也通讯不上,头大了

网友A:
一般cclink走线尽量远离动力线,屏蔽层要接好,终端电阻接好,接地接好,就没什么啦。

网友B:
网络的两端加终端电阻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网络的两端加终端电阻可行吗?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D:
CCLINK网络必须两端加终端电阻

网友E:
“其中末端有一个触摸屏偶尔会有通讯不上现象”,触摸屏作为最后一站吗,还是触摸屏连接最后一站PLC,最后一站PLC的终端电阻接的是什么模块?触摸屏是如何连接的?触摸屏与终端之间会不会相互影响;

网友F:
终端电阻 100Ω

网友G:
勉强自救。干扰这个东西,一般不出现,一出现,特别麻烦。先加加小磁环试试。
终端电阻什么的,我加过,差点被西门子骗了。没用
专心搞钱

网友H:
遇到过一次时好时坏这种,查了好久最后是把终端电阻换了好了,又不麻烦,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的两端加终端电阻
专用电缆,两头都是110欧姆电阻

网友I:
触摸屏作为最后一站,看一下有没有终端电阻,如果对通信速度要求不高的话,降低通信速度试试;或者触摸屏走其他通信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D:
CCLINK网络必须两端加终端电阻
个人实际经验200m以内的不用终端电阻也没问题,比欧美那些必须加终端电阻的总线强。

网友K:
看看站与站之间的距离是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