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3U通讯2通道通讯出错

楼主(2018-09-29):
如图,是出错的代码,和电阻计通讯时不时出现这个错误,求大神们怎么解决?

楼主:
图片不知道怎么丢失了

网友A:
估计受到干扰了。

网友B:
是485吗?终端电阻加了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两端都是232来的,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受到干扰了。
两端都是232来的,时不时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更加严重了

网友C:
有沒試過放慢通訊速度?
有遇過因為干擾讀訊息不完整導致回傳資料出錯的
或是確認下接線有沒有接觸不良

网友D:
用原始的960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原始的9600试试
找到问题了,通讯时间超过255ms了,时不时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