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9):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我想自选一下大神,这个是三菱的BUG吗
描述配置如图,在最后增加FX2N-4D
原设备使用标签编程,有FX3U-4AD的话,程序里不能使用TO指令,如果使用了TO指令  ,,,第一个模拟量模块(FX3u-4AD)的第一个通道的值可以采集但是在上位机里无法显示
试了各种方法,把所有的模拟量都用TO,,FROM指令,,除了第一个通道不能显示,其它所有通道均显示正常
非常奇怪,,
后来没办法把最后一个改成FX2N-2AD 也不能使用TO指令,,,最后使用了RD3A   K4  K21  D500,,,
注:程序里就是不能出现TO指令,,,不管用什么模块,,,用了TO,,FX3U-4AD的第一个通道就不正常,其它通道正常。。。。。
感觉这是个BUG

网友A:
2AD 2DA必须要用TO啊。

3U-4AD 和2N-2AD 2DA组合的情况也很常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