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9):
各位大神FX中有没有办法在4个连继D中输入0或1,再在PLC中通过指令将这4个D组成一个4位二进制数?再通过4位二进制换算成10进数进行运算.有空手高手们请指点下.,
蓝枫恋影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把D转到M,判断D为0,1,置位相应的M
蓝枫恋影

网友A:
复杂点就做十六进制运算

网友B:
D10就是你想要的数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真诚感谢!

网友C:
    都是高手

网友D:
    用M合适点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用BON指令读取D中的第0位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将D中的0和1结果读出来直接置为对应的辅助继电器 然后用MOV K1M0 10的方式 然后搞成10进制的用BCD指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假如 4个连续的数字  D3 D2 D1 DO     那么你想要的结果是   D3*8 + D2*4 +D1*2 +D0*1 =D20  ,D20就是你想要的最终结果,用不了太多指令去转来转去,不信你试试!
    不用谢,请叫我雷锋!
    好好赚钱

网友G:
    ld m8000
    mov k1m10 d10
    触摸屏上M10、M11、M12、M13可置位复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假如 4个连续的数字  D3 D2 D1 DO     那么你想要的结果是   D3*8 + D2*4 +D1*2 +D0*1 =D20  ,D20就是你想要的最终结果,用不了太多指令去转来转去,不信你试试!
    不用谢,请叫我雷锋!

    这个最直接 直接乘以对应的权

网友H:
    引用楼主fhy0410于2018-09-29 17:24发表的 有没有办法在4个连继D中输入0或1在PLC中组成一个4位二进制数? :
    各位大神FX中有没有办法在4个连继D中输入0或1,再在PLC中通过指令将这4个D组成一个4位二进制数?再通过4位二进制换算成10进数进行运算.有空手高手们请指点下.,

网友I: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8421工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