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内存编址MW5有问题不?

楼主(2018-09-30):
请教一哈 拿到一份程序 M区字编码MW5是不是有问题,不是应该是偶数吗?可编译并没有错误

网友A:
mw5=mb5,mb6 我习惯是用偶数 mw0 mw2 mw4 mw6 mw8 mw*2 md*4
这个东西看个人习惯把 ,用偶数地址不容易出错或者出现重复。
用mw5 并没有错。只是我不会这么用

网友B:
西门子作了如下规定:MWX(X表示数字)是一个16位寄存器,由MBX和MB(X+1)两个地址连续的8位寄存器组成,其中高8位数据存于第1个寄存器MBX,低8位存于MB(X+1),MDX是32位寄存器,由MBX、MB(X+1)、MB(X+2)、MB(X+3)组成。数据存储方式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网友C:
拿到一份程序 M区字编码MW5是不是有问题,不是应该是偶数吗?W字寄存器,没有规定必需是偶数。只是MW5前个字是MW3,后一个字是MW7.

网友D:
只要地址不重复,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高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