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30):
删帖......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A:
程序类型不一样,不报才怪

网友B:
有input ,有var,没有output。三菱要连接到有母线的

楼主:
请问  您指的类型是 ???
引用 网友A:
程序类型不一样,不报才怪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楼主:
请问VAR  是什么类型啊???
引用 网友B:
有input ,有var,没有output。三菱要连接到有母线的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C:
FB没有输出,你加个VAR_OUTPUT标签试试

网友B:
VAR是FB块的局部变量。你在FB里多添加一个output就不会报错了。 话说你是怎么输入k9999999999的,我输入不了那么多个9

网友C:
能输入9个9 没毛病

网友D:
FB块,一定要有INPUT OUTPUT

网友E:
没有输出类型的变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已经解决啦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