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指令的两种功能

楼主(2018-09-30):
刚接触欧姆龙PLC。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欧姆龙PLC有一条ORG指令,查看手册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原点搜索,一个是原点复位。那编写定位控制程序的时候,是先用ORG指令的搜索功能找到原点,然后再用ORG指令的原点复位功能进行复位,还是只用一次ORG指令只进行复位,不用原点搜索功能。

网友A:
要原點完成才可復位

楼主:
那请问是不是要用两次ORG指令,但我看了很多别人的程序,好像没有用两次ORG指令。

网友B:
ORG指令控制数不一样,功能不一样的。

网友C:
我一般都是用一次就好了

楼主:
不是原点搜索用一次,原点回位还要用一次吗?用一次怎么实现原点搜索和原点返回功能。

网友D(2018-11-10):
我刚学,我的理解原点搜索是开机上电时找原点,原点复位是在工作时要求回到原点,搜索要好几步才可以找到原点,而复位是直接回到原点

网友E:
定位,只用原点搜索就行了,会回到原点位置的。

网友F:
这里说的是原点搜索和原点返回吗?
有一点看手册不明白,就是在使用Z相信号作为原点输入时,设定的查找方向是固定的,接收到原点接近输入以后减速,因为起始位置不同是不是会造成确定的原点位置两次不一样?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G:
定位回原点直接使用原点搜索,不要使用什么原点复位
原点搜索你可以加近点传感器,也可以不加,所以也不需要什么两段程序,执行回原点是根据你设置的参数来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