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30):
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CCLINK IE FieldCCLINK IE Basic分别是做什么的还有5U上面的网口上写了CCLINK IE Field Basic又是做什么的,这三种东西有什么区别,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A:
引用其它专业报道:CC-Link IE协议家族分为用于控制器之间通信的CC-Link IE Control和用于控制器和现场设备之间通信的CC-Link IE Field两种网络协议。为了满足这些客户的需求,CC-Link协会发布CC-Link IE Field Network Basic技术规范,在确保与CC-Link IE的兼容性同时,能帮助用户更加简单地构建起网络。
个人认为:CC-LINK IE Field与CC-LINK IE Field Basic,有点类似于CC-LINK与CC-LINK/LT。
  • 下载积分:+1(ddybfl) 好贴好贴!

网友B:
    以太网的CCLINK 还分这么多种,CCLINK IE CONTROL ,IE FIELD,IE FIELD BASIC,
    Q系列集成的网口还做不了CCLINK

网友C:
    CCLINK IE有三种
    CCLINK IE CONTROL 光纤  1000M
    CCLINK IE FIELD 网线  1000M  L,Q,FX5U(只可做为本地站)可通过模块扩展。RxEN自带。GF系列定位模块也可以。
    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线 100M   部分CPU网口自带(R,FX5U,QxUDV,L)
  • 下载积分:+5(eledesign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CLINK IE有三种
    CCLINK IE CONTROL 光纤  1000M
    CCLINK IE FIELD 网线  1000M  L,Q,FX5U(只可做为本地站)可通过模块扩展。RxEN自带。GF系列定位模块也可以。
    CCLINK IE FIELD BASIC 网线 100M   部分CPU网口自带(R,FX5U,QxUDV,L)

    Q03UDV支持CCLINK IE FIELD BASIC 吗,支持主站还是从站

网友B:
    看了看FX5U集成的网口只能做CCLINK IE FIELD BAISIC 的主站,不能做从站,失望。两个5U之间用以太网能用什么呢,SOCKET
    通信?MC可以吗

网友D(2019-01-26):
    三菱工程师CC-LINK讲解
  • 下载积分:+1(ddybfl) 好贴好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FX5U集成的网口只能做CCLINK IE FIELD BAISIC 的主站,不能做从站,失望。两个5U之间用以太网能用什么呢,SOCKET
    通信?MC可以吗

    可以用以太网 简易CPU间连接 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F:
    以太网的信号会因为传输路径衰减,距离越远速度越慢。光纤避免这总问题,特别在做整线设备,和机器人一起联动,生产都有节拍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