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三菱伺服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8-09-30):
第一次用伺服,模块QD75MH2,回原点程序将9001送到对应轴的G1500里,然后电机往原点方向移动,到了原点开关也不停继续走,当前位置也不清0,会是什么原因导致,原点开关信号监控正常。

网友A:
注意你的参数要写进模块里面,才能生效

楼主:
原点回归方式,方向,速度都设了,有一个参数是原点地址设的是0,这个当前位置为0且原点开关有信号这样才行吗?电机才停下吗?

网友B:
原點方式選甚麼?,有的要接零點訊號,碰到DOG有變爬行速度?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控制模块外部输入公共线配柜子的没给接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没有DO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