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控制步进不能正反转

楼主(2018-09-30):
请教大神们,用3U-1PG控制步进,如下程序,按X0电机正转,按X1不会反转,电机不动。是那里设置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那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辈,老早以前我就想把1PG的参数设置这样封装成功能块了,但是模块编号和#25设置那里老是做不出来,能否把你这段程序上传上来让我们学习一下呀!

网友C:
监控K4M50的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监控K4M50的值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