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30):
有一款驱动器是使用485通信控制马达的,所有数据都必须用十六进制写入,现在需要控制马达一分钟转0.5转,这0.5转换成十六进是多少呢?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0.5转/分你要换成脉冲频率多少脉冲/秒(Hz),然后将这个数字变化成16进制,具体也要看说明书,如何变化,是直接总个数值变换(如2000变成7D0),还是每位数字变成ASCII码(如2000变成32 30 30 30)。
这个驱动器写入数据有固定格式的,写入速度八位数据都是十六进制,0.5换算成十六进制取后八位写入

网友B:
不带减速器的话,
步进应该不能工作。
速度过低。

计算每圈需要的脉冲,这个脉冲数的一半,
通讯的一般可以可以设置单位如角度,行程,
这个跟PLC与变频器控制马达差不多,没有脉冲也没有细分,有位置、速度模式,都是以固定的格式写入八位数,位置模式时写入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带减速器的话,
步进应该不能工作。
速度过低。

计算每圈需要的脉冲,这个脉冲数的一半,

应该是闭环步进,有电子齿轮设置。
你计算需要走多少脉冲,发送相应寄存器。
60秒转半圈不带减速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C:
计算出1转需要的脉冲个数,1圈脉冲的一般。

网友D:
人家都说了    所有数据都必须用十六进制写入
你们还扯脉冲,频率   扯个毛线。

多谢!

网友E:
来搞笑的吧,哈哈,
要是脉冲,频率可以解决的都不会来求助了!模拟量写入数据都是有固定数据格式的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