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1):
如题,在运行回原点程序后,回原正常,回原后的DDRVI指令没有反应,如果不用M1029驱动M3,在回原完成以后,手动驱动就可以偏移,尝试更换驱动条件,加延时都不行,望各位大侠给小弟解惑。

网友A:
回原点后,复位m2,置位m3试一下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把ld m1029 换成ldi m1336完美解决

网友B:
台达不同型号的特M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不同型号的特M都不一样

真的是,因为我以前也没弄过私服的程序,所以就百思不得姐,各种换条件也是不行,不过后来详细看了下手册,结果就蒙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因为我以前也没弄过私服的程序,所以就百思不得姐,各种换条件也是不行,不过后来详细看了下手册,结果就蒙对了

我一般都是用M1029 一般这个会在脉冲输出完成后ON一个周期 正常我会做一个延时(时间超过扫描周期就可以了)  刚刚查了一下资料M1336是脉冲输出指示标志 即在脉冲输出时候会置ON 在脉冲输出完成后便会OFF 具体的怎么运用就看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