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机器人 和USB线

楼主(2018-10-01):
最近调试三菱机器人,发现在读取参数的时候出错
[upload=1]
×××
最后发现是USB线 质量差的缘故

楼主:
既然USB线 用起来不稳定。 可以先找个优质的USB的线 ,设定RObot的以太网IP。然后用以太网连接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IP地址设定完毕后 要断电重启